四通显示器开机2小时烧行管

楼主(2009-03-09):
+B55V二次电压98V开机两小时后烧BU4523

网友:
两个问题:1换的行管要求不够,阻尼二极管或逆程电容有问题;2换高压包试试

网友:
还要考虑,行电路有没有开焊,同时开机时手摸看行管热不热

网友:
都查过了,管也换了,逆程电容也查了,包换了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这样烧行管的不是很好修的,多看看讨人论坛中关于这类的经验贴吧!

网友:
在行管供电上串个电流表,排除一下FTB电流增大的可能     ,行管功率不够   ,  ,,升压滤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