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HSD150SX84白屏

楼主(2009-03-09):
联想HSD150SX84白屏 本人用X82的板点。都是白屏。。。我问了商家听说X82驱动板可以点这种屏的。已经换了好几片了还是不行。请问大家。X84 X82支持这种屏么还是屏本身出问题了?

网友:
要用X84 的点 好像不能用X82的点

网友:
要么点的程序不对,要么屏本身有问题

网友:
当然不能直接点,对于SX82 SX84的通用板,要点SX84屏的时候,需要把屏供电做个小改动,SX82是双路供电的,SX84只是单路供电,我的图片有水印,不方便上传,不是的话,我给你看看改哪里!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你好。如果我用X84的驱动板的话这样还要不要改线呢。?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希望高手指点一下,我用的X82的板点白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