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主板不触发!!

楼主(2009-03-09):
MSI 主板在我清理灰尘后,装好就不能触发了!板的供电对地都没短路。
还有一个怪问题就是:我把电源接上短接绿线想强硬开机,电源也没有反应(电源是好的)。
如果是IO坏了,强硬开机应该是可以的,不过现在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   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!

网友:
呵呵,V星主板有专门的开机芯片,如MS5;MS6,MS7

网友:
看看3.3V的待机有没有吧,如果没有就追线

网友:
用摄子直接短接电源的绿线和地都不能开机吗?
拔下电源接口再短接看看电源能不能启动。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msi有自己的开机芯片的换一个试试把

网友:
如果强行也加不了电就要看看有没有短路了,那种情况多半是南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