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欧电阻是哪个啊?

楼主(2009-03-09):
我是个新手,还请各位多多指教~在书上看过0偶电阻但不知道是哪个

网友:
上面写着0的就是0欧姆电阻

网友:
主板上有好几个地方有,标“0”或“000”

网友:
标0的就是了

网友(2009-04-25):
0殴电阻是保险电阻来

网友:
0欧电阻一般用作保险电阻,上面标的是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