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845E怪问题,不插显卡跑26正常,插显卡不触发

楼主(2009-03-09):
一块V星板,845E的,不插上显卡时,跑码能跑26以后的代码,但是插上显卡就不触发了,量待机3。3V,还有1。8V,1。5V正常,开关针也有5V,电池跳线也有3V,真是奇怪问题了,请兄弟们帮帮忙,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(2009-10-30):
我的MSI 845也是你说的这个问题,你看一下AGP插槽边的芝麻管,我的是这个管子短路引起的。换一个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插显卡不触发可能和显卡保护电路有关系.
查AGP槽A2脚的线路,如果不上显卡对地有阻值应该就是有线路出去.
上显卡之后显卡的A2脚是接地的.

网友:
你那1.8V是什么电压啊 . 845主板应该是一代内存吧!你是不是搞错了.

网友:
明显保护了,MSI主板如果检测到各供电不正常进会保护的,

网友:
请问一下,啥叫芝麻管?

网友:
检查AGP槽和.旁边的三极管.

网友:
重点检查显卡插槽周围小元件,另外你用好的显卡试过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