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IBM R52机器的奇怪现象

楼主(2009-03-09):
R52集成显卡的机器,送来是因为进液开不了机,拆开发现有两处有明显的进液痕迹,用洗板水清洗放烘箱里烘干。

测各电感阻值,发现L4,即VCC3M电感的阻值只有29欧。

插电后从小电压往上调,调到16V,待机0.04 ,随即量3V,5V电压,均正常。想不通了,为何VCC3M处电阻为29的情况下,VCC3M能够正常出来。

1\继续触发,有动作,但因为未插CPU,内存及风扇,电流上到,0.5左右即掉了。
2\将CPU及风扇,内存插上,诊断卡顺畅的跑到605C。
3\随即上屏测,一切正常。
4\插上硬盘,键盘无线网卡,正常进入系统

困惑于VCC3M处的阻值和目前的状态,想请高手帮分析下可能的原因

网友:
没放完电吧?  你反向测测  再试一下?  见到过这样的情况的,感觉是有元器件在储电   具体也理解不过来   能正常使用的话一般不会管它

网友:
正向,反向都量了,一样的,将电感用镊子对地后测量阻值也没有变化。有点想不明白,机器开机跑了2个多小时也正常。

网友:
放电在测就行了

网友:
進液的問題很多~修好也有可能不穩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