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简单的——谁会卸主板电源插座

楼主(2009-03-09):
一个主板的电源插座坏了,想从旧板子上拆一个。试了电烙铁不行,风枪也试了不行 ,有人拆过吗?请教了!

网友:
没拆过,用吸锡器慢慢拆应该可以的

网友:
先上锡,拿850或热风筒,对着锡吹,然后用吸锡枪吸锡,一吸一个洞,
然后直接用手把座子级掰下来

网友:
温度高了一拔,座从针上脱出,温度低了针不出来。我小瞧了电源座,哈哈。

网友:
看看市场上有没有卖的。买个新的装上。这有点不好拆。能拆下来基本也不好用了

网友:
如果你有下面那个电动吸锡枪,估计拆起来很轻松。不过价格不菲,在350~450了。

网友:
我用850拆过

网友:
用850风枪配合吸锡器很快就可以取下来

网友:
记得要往焊点上加点焊锡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过类似产品,刚开始的时候很好用。时间一长了就四处漏风了。
不知道是不是劣质产品,个人认为前面会加热,时间长了肯定漏气。

网友:
用锡炉不到几秒就拆了..再装上简单得很..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:
用850风枪配合吸锡器就可以取下来

网友:
用风枪可以拆下来,先均匀加热, 不要硬往下拽  温度够了  就下来了

网友:
先在各个焊点上加焊,然后焊铁头放上去时间稍长些,等焊点的锡化得差不多的时候,再用吸锡器吸掉,可能还有些锡残留。

这时候再用热风枪来回扫的吹,过一会儿可以拔下来了。建议拔的手戴手套。

网友:
电源座业会坏???

网友:
我手里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,是华擎的,电源接头都烧得死死得了,都熔为一体了,现在还没有处理呢。拆下来以后不知道能不能用,得换一新的。

网友:
同意海参的办法,剩下的锡也可以用852风枪去掉头对着吹,很容易拿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