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显卡后主板通一下后断电

楼主(2009-03-09):
上显卡后主板通一下后断电,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,不上显卡,主板自检通过,只是报没有显卡的声音提示

网友:
显卡槽附近有个小MOS管短路,拿掉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供电短路了

网友:
显卡槽内部短路
显卡供电短路

网友:
是显卡的12V供电有问题,没修的了。

网友:
显卡坏了吧,换显卡试下再说

网友:
遇到过更换槽下面场管解决问题的,如果还不行,查显卡到北桥通讯

网友:
显卡供电及显卡插槽方面的原因,要不然就是北桥的事情,最好也检查一下BIOS

网友:
可能是AGP跳线的问题,你试下在显卡插槽 附进有。

网友:
显卡供电短路.点12V 5V 3.3V 与VDDQ工作电压.

网友:
显卡供电短路了

网友:
是什么样的主板啊这样也好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