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可以替代APM2030N?

楼主(2009-03-09):
我手上有70T03GH,60T03GH,09N03LA,06N03LA,
那些可以替代APM2030N的?各位帮忙下,谢谢~
这个是用在845主板的电源部分~

网友:
怎么没有高手回答一下呀!!

网友:
一般查特性资料 规格比原来优的就可代换

网友(2009-08-15):
都可以,内存供电,3055以上都可以
APM2030N,是 20V 6A,三脚电压是:10V,2V,6.5V(大概)

网友:
问题是特性资料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