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Acer Aspire 5580 故障为不开机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3-09):
接一Acer Aspire 5580 故障为不开机,经查发现PQ39 4427 已坏(短路) 而且PQ39(4427)的输出端也有短路现象,查不出那里短路,请高手指点。
不开机

网友:
修过一两台,可能是电容击穿了,你查下。

网友:
是公共点的电容击穿了,谢谢你们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