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的风扇转速问题

楼主(2009-03-09):
我的一个945PL板子 CPU风扇用的是三根线的 转速高不会改变 手头上有个四根线的 装上以后 转速还是一定的  问下怎么才能让他根据温度自动调速

网友:
CPU风扇的自动调速 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抄作

网友:
我自用的机子:GAP965的板子,e6320的U,可以根据温度自动调节转速的。你用的是什么牌的板子?

网友:
自动调速的,好象需要4根线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