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30A

楼主(2009-03-09):
F30A此机故障开机键盘报警 滴,滴..............长响,进系统O键就一直弹出来,以为键盘坏了,换了新键盘也还是报警 ,我想问下是不是键盘控制芯片坏了,还有那个是键盘控制芯片?谢谢

网友:
你不接键盘试试。再外接一个USB的试试,如果都出的话,检查一下键盘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