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GA-8IPE1000 Pro2 B100NH代换!

楼主(2009-03-09):
这块板曾经维修过, CPU供电场管原为B100NH GFB75N03

现在被代换为两个PHD78NQ.

上P4 3.0C的U后,能启动,但这更换的这两个PHD78NQ发热严重. 机器自动掉电.

请各位达人指教如何代换.

网友:
看下,主要是DS电压和持续电流!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!

网友:
用7805也能换,发热把5093一起换了

网友:
补冲下,IC用的是5093还是6302BCB加6601一般发热都是IC的问题
还要看看IC到MOS的G极小电阻

网友:
使用09N03LA成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