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I845GV触发正常到开机显示,然后关机,在触发死活不行!(已经告破)

楼主(2009-03-09):
声明:群里张化刚才发的,和一样,同属一个人所为!张化是我朋友,我拿账号发的,忘记登我的号!

   昨天我广东惠州好朋友,问我技嘉GA-8I845GV第一次触发正常到开机显示,然后在关机后,再触发死活不行。接下来换了IO  SB  拆了网卡,总之想到和牵连的东西换了个遍。涛声依旧。。。
  今天早晨我和他又开始进行研究,下了死命令,必须拿下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,唉,又是三端稳压管性1084性能不良所导致的。然后触发上拉开机显示进系统,关机,再触发,一切没问题!故障终于化解了!
   案例分析:这片板上的1084内部逻辑电路性能不良,好比神经病病人,有时让人省心,有时却让人操心。这片板好比这个感觉,好的时候一次性触发上电到开机显示进系统一起运行没问题,一旦关机,完了,让人不省心了,死活不触发。正是因为此板1084性能不良直接所导致这样的故障,正常的情况下1084进5V出3.3V  分别到达SB 网卡 IO,而不正常时,它也是1084进5V出3.3,表面看也正常,但是就不触发不了,显然1084内部逻辑电路性能不良。

   上次断箭老师也遇见过待命管损坏!看来,待命管的真的不能忽略哦!

    经验之谈:细心,再细心!不漏过一个犯罪嫌疑人!(元器件)

网友:
1084也叫作待命管吗??

网友:
谢谢分享
希望你能更加就进步

网友:
以后多注意这样的问题,又学到了东西了

网友:
待命管是1117吧~~~~~~~

网友(2010-01-02):
1084和1117是一样的,都是三端稳压管。

网友:
知道1117,1084 这次知道了。是个小东西
学到东西了

网友:
1084   1117都是 稳压管, 只是采用的封装 形式 不一样,   楼主的分析 是 告诉我们,有些板 可以上电,不完全代表 上电中 连接的 元器件都是好的, 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 疑难杂症 应该反着 找回来 量量一些基础的测试点,也可以找到 故障的所在点。

网友:
楼主你关机后测那个1117三端稳压管的输入、输出电压正常,那对地数值正常吗?

网友:
不解 不解 期待楼主或板子的解释

网友:
1117性能不良和1084一样吗,1084性能不良也导致不触发

网友:
1084   1117都是 稳压管, 只是采用的封装 形式 不一样,   楼主的分析 是 告诉我们,有些板 可以上电,不完全代表 上电中 连接的 元器件都是好的, 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 疑难杂症 应该反着 找回来 量量一些基础的测试 ...
引用 网友A:

皱杰  老师说的有理

网友:
坏的可能性小。空焊还差不多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邹大侠,,,呵呵

网友:
真的没碰到过,一般GA的板坏IO的多,没想到这个也会坏,只是想知,都是进5出3.3,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个1084坏了呢,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