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昭阳E390 故障现象为死机

楼主(2009-03-09):
联想 昭阳E390  故障现象为死机
进入系统后,一两分钟后就死机,然后电源开关键关机无果,关不了,拔电池,插上重开机,进不了系统就死机了,于是怀疑是散热的问题,飞线,让CPU风扇一直转,开机进入系统后还是老问题。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有问题?

网友:
1.排除散热问题,代换CPU,RAM!
2.轻轻按主板各个部位看是否有空焊而造成死机!
3.不要忽视各组电源电压是否有异常、时钟是否正常!(偏高或偏低)!

网友:
电压是否有异常

网友:
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:
加焊北桥。或检查各组电压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