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东芝A50图纸

楼主(2009-03-09):
请问谁由东芝A50图纸啊!
刚接一块进水的A50,请帮忙上传以下!
谢谢!

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能说出A50的主芯片型号:北桥,南桥,IO,显示。找一个参考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南桥:ICH4 DBM 北桥:82855GM

I/O: M306K

要是有相关的图纸,麻烦上传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以前没接触过这类I/O的上电时序,插上电源适配器有没有测到3V,5V。但有1.5V和2V。
上电后才出3V,5V。还请版主多多指教!

网友(2009-07-21):
这个板子是这样的啊。查看晶振是否起振

网友(2017-06-25):
图纸找到了吗 ? 修到一个无待机电压的

网友(2023-04-09):
冒失都没有啊郁闷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