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6000不触发

楼主(2009-03-09):
有一块DV6000(945GM的)不触发,MAX8771第31至37脚待机电压偏低,换过MAX8771和82801GBM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求高手指点!
不触发

网友:
不触发找下触发的条件 吧,
开关有3.3V的高低跳高变吗,EC工作正常吗,待机电压出来了吗。等等触发的条件

网友:
有人能提供故障点吗?

网友:
MAX8771的31至37脚电压低是CPU座空焊导致的,但CPU座加焊之后仍不触发。

网友:
EC是個很大的關鍵
2樓的大大說的蠻有理的

网友:
同好板对照过,电压没什么不同

网友:
问题还没有解决,高手快现身哪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