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M266上电自动开机直跑码C0-C1不动

楼主(2009-03-09):
P4M266上电自动开机直跑C0-C1后不动,可以按开关健4秒后关机,可再开机还是跑CO-C1。拿掉主板电池或放电后再插上电就不会自启动了,再按开机按扭开机后关机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又自启动。测量主板上的内存供电管及周围电路的数据如下图所标示的。因是新手,再往下不知道再检查什么地方了,所以上这来求助下。

网友:
感觉你的内存电压不对。有假负载的话可以查查工作条件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得没有错,象这样的电压肯定不对,但测量就是这样的电压值,而且在431稳压管旁的附近有必较高的温度(有的烫手)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往下查了?有谁遇到过上面类似问题的问题就告知一下吧!下一步应查那部分了?谢谢了!

网友:
431是高精度2.5V稳压器,你量的输出脚有2.8V电压是高了,你换个试试!

网友:
431是高精度2.5V稳压器,你量的输出脚有2.8V电压是高了,你换个试试!
引用 网友A:

我手头现在没有这种贴片的431管,但有电源里面那种431管,不知是否可以直接代用呢?请指教!谢谢!

网友:
电源里的也可以,确定是好的,引脚要找对.

网友:
建议你还是拿去维修店去吧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,有谁知道告诉一下

网友:
我看到有个MOS管不是已经烧黄了吗??

网友:
那个RT9173怎么没1.25V的内存基准电压的?????

网友:
内存电压高0.3v

网友:
我看到有个MOS管不是已经烧黄了吗??
引用 网友B:

你说的那只管是好的,我取下测量过,你所看到那黄色的东东是助焊剂或是松香。

网友:
那个RT9173怎么没1.25V的内存基准电压的?????
引用 网友C:

你说的1.25V现变成了2.9V了。不明的升高了。

网友:
内存电压高0.3v
引用 网友D:

是阿,就象图上标注的那样,内存电压高了0.3V,而且有几个电压都高了。这是那的问题呢?

网友:
9173都不正常怎么不换掉看看

网友:
9173都不正常怎么不换掉看看
引用 网友C:

RT9173也换过了,431也换过了,情况似乎没有一点变化还是照样跑C0-C1。反正就知道是电压不正常但不知从那查起了。还是希望大师出现帮忙指点迷律。谢谢!

网友:
要用阻值卡测!

网友:
要用阻值卡测!
引用 网友E:

是用内存阻值卡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