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37.768晶振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09):
今天来了块主板,开不了机,不插电源用万用表测37.768晶振发现两脚的电压分别为0.79,0.00V,因以前修过这种板子知道他的两脚电压都应在0.40V左右,故决定换个晶振,换了晶振后,测晶振两脚后发现电压均为0.39V,属于正常,开机能点亮,正常进入系统,反复几次都正常,以为修好,到了下午,重新在开机发现主板又不能开机,重新测晶振发现晶振又坏,搞得我头疼,问下,这种情况我改测什么,是什么会引起这种现象的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啊,谢谢

谢谢各位的帮助,最后发现是一个谐振电容的问题,换了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把两脚的小电容给换了,还有就是把南桥给换了,里面的谐振电路坏了

网友:
是32.768 晶振,连谐振电容一起换,还有106电阻,,清洗南桥

网友:
换32.768,取谐振电容
换IO
清洗\加焊SB
换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