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学习讨论】分析故障电路

楼主(2009-03-09):
R1712阻值无穷大时,Q287只有大脚有1.5V电压。R1712左端会升高到10V。
大家可以分析讨论一下此电路

CPU-775系列 主板北桥之回馈电路:

网友:
不清楚我分析得对不对:
U85B为一个差分放大器,VTT_GMCH的电压由R1708和R1713组成的分压电路控制。根据差分放大器的虚短虚断,5脚和6脚的电压相同。使得Q287的导通。最终的电压为5脚电压,即分压电路的电压。

网友:
有其他人能评价下我说得对不对呢?

网友:
看不懂,张老师解释一下。

网友:
U85B为运放这里作为比较器用即V5>V6,7脚输出为高电平,反之7脚输出为低电平得出VTT_GMCH输出约1.2v,5脚电压可算出3/(1+1.6)=1.158v

网友:
不是太明白。希望能在明白些。???

网友:
楼上回答的几位没有看清题目,不是问正常情况下如何分析,问的是
R1712阻值无穷大时,Q287只有大脚有1.5V电压。R1712左端会升高到10V。
为什么?

如果这样答题,没有分数可给的。

网友:
我想是这样的:当R1712为无穷大时,也就是相当于开路,此时Q287(场效应管)的G极没有开启电压,所以Q287的也就没有正常的1.2V的输出电压,此时通过电阻R1715反馈回U85B放大器负端6脚的电压为0.而它的正端6脚的电压由R1708和R1713将3V分压得到1.2V的电压.此时放大器U85B的正端电压大于负端,输出脚7为高电压,也就是"R1712左端会升高到10V".这就是一个闭环反馈放大电路的输出为0时它的经反馈后要提高它的输出电压,也就是要提高控制端(Q287的G极电压)来使它的输出变为正常,但放大器不知它已控制不了Q287(R1712为无穷大)它还要提高控制电压,直至达到最大(R1712左端会升高到10V)

网友:
楼上分析基本正确。

R1712断开后,由于MOS管G不能得到电压,输出管截至,输出电压降低至接近0V,同时运放6脚电压低于5脚,运放试图拉高输出电压,给输出管G极高电压,但这个电压由于电阻断开不能给到输出管,所以运放输出维持高电压。这个电压接近运放饱和电压,一般比运放供电低1.3~2V,也就是10~10.7V。

网友A:
我也来说说,图中324为一运算放大器,用来完成Q287的LDO传换,
R1712是一个底阻电阻,可以直接去除,它开路,就没有Q287的G极电压,
反馈电路没的电压,就提高输出,所以R1712左边就会到10V

网友:
都好厉害啊啊啊啊

网友:
张先生就是张先生啊,我真的看不懂啊,真蝗高手啊

网友(2009-06-08):
看不明白啊,好像很高深啊

网友:
张老师就是厉害,我看了半天也没明白,只看懂了一点

网友:
这是主板上很常用的一个供电电路,有的还会有一个TL431的比较器,另外常用的就是开关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虽然现在看不懂,我想总有一天会明白的
呵呵,谢谢

网友(2016-01-29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来说说,图中324为一运算放大器,用来完成Q287的LDO传换,
R1712是一个底阻电阻,可以直接去除,它开 ...

R1712在这里只是起到限流保护Q287 N沟道MOS管工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