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网本出现装不了系统的问题,请问如何解决?

楼主(2009-03-09):
新打样的6块板,是ATOM N270+945GSE的板。
发现的情况就是安装系统出现丢失文件,跑MT201.EXE时出错(估计是PCB打样不好)
解决方法:调节参考和补偿,把R37换为820,R47换为820.把原先的GTLREF和EXTBGREF0.71V改为0.75V。把其中的5片弄好了。还有一片没变化。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?

网友:
这个太专业了点。。。弱问下,EXTBGREF是什么参考?

网友:
其实EXTBGREF是CPU那边的一个参考,不过主要是做什么用就不清楚了。怀疑是PCB打得不好,阻抗不对。因为用另外一家打的PCB就可以了。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?

网友:
呵呵,原来是在打山寨本样品啊,我不设计山寨本,但设计自主品牌的PDA,及手机,智能手机等。
以后我们做山寨机了,请楼主多多指教

网友:
噢噢,刚才我顺便看了一下,是要求特定的阻抗匹配吧,你没阻抗测试仪器吧?
多调整一下阻值,匹配一下

网友:
还是因为做板的工艺及材料的误差引起的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内存时钟的跨接电容,一个PCB厂做出来需要焊上才过,另外一个则不能焊。

网友:
你们真是太专业了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