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N主板上CPU复位灯不停的闪

楼主(2009-03-09):
现在有块华硕K8N 754的板上假负载开机复位灯一闪就灭,上真CPU复位灯不停的闪,CPU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有。测PCI A15脚,IDE 1脚复位都有5.3V。对着图纸看主板个供电管的电压都正常。换过I/O跟BIOS还是老样子。兄弟们帮分析下还有哪里的问题。

网友:
短接复位开关针看复位是否有跳变,,,?

网友:
短接复位针,CPU的复位有跳变的。

网友:
现在测试发现上假负载的话,复位灯每隔5秒钟闪一下,CPU复位点也跟着有跳变,PCI与IDE的复位点都没有变化。是不是桥虚了?

网友:
一般这种古怪问题,总是桥出事的多,不要多想,焊桥吧。

网友:
CPU复位点也跟着有跳变。这说明此时,CPU的供电电压也肯定在跳变的。

网友:
内存没插也会不停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