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自行解決]Dell HP-L161NF3P ~ 各電壓正常~就是不開機

楼主(2009-03-09):
已自行解決:

後來又修了幾顆相同的power~對照故障點~發現有一顆1000uf/10v~故障!(外觀正常,拆下來用儀器測量為1350uf)~並且有一個電阻有冷銲

更換 1000uf + 補銲 ~power就恢復正常

還有這款Power~如果故障~其風扇一定故障!~所以風扇也得自己修好~不然可是會散熱不良~沒多久就又壞了

只是~power還真的不能只是靠良電壓~來判別正常or故障!~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Hi all,

DELL 的小台PC power ~ 型號為 : HP-L161NF3P

目前有一堆在維修中~但是很奇怪的是~該型號 : HP-L161NF3P

其電源板竟然有2種不同的款式~

故障狀況: 均為不開機 and +5VSB有輸出(但是不一定是在+5V)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其中一款,很好修~肉眼就可以看到有"電容"壞了~將其更換 and 周圍的電容~在量一量有故障的就換掉~就可以修好了

另一款~~~就很奇怪~
1.以肉眼觀察 all 電容均正常無故障 ~ 對照上一款故障的點~將其周圍的電容~拆下來用數位電錶去測量~ 其uf數值也在正常範圍

网友:
2.接PIII的舊主板 其 負載接~3個fans~可正常啟動~~量其20pin的電壓
+3.3V , +5V ,+12V ,+5VSB,-12V ~也均正常在 +- 5%以內
尤其是 +5VSB 是正常的 ~為 +5.12 V

3.後來發現其power fan故障~更換一個新的fan~也還是一樣~無法開機

4.調高power 電壓 +5v = +5.23V      +12V=+12.3V ~也是開不了機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現在就是接~"原DELL的 P4 PC"~就會無法開機(連主機板風扇也不轉)
PS:但是通電接上DELL PC~其power on的開關燈~會一直閃爍橘燈
    正常的power~其power on的開關燈~不會閃爍

但是接我測試用的P3主機板~就可開機

搞不懂是啥原因~~~不知是何種問題?

网友:
你先要確定是主板問題還是電源的問題,可以用替換法確定故障所在。

网友:
當然是~power有問題!~

我不是有寫說~同型有2款不同電路嗎?

一款可以修復~一款不能修~

當然就是power有問題~跟主板沒關西

PS:我接PIII~舊主機板~只是要測試其power 20 pin 的電壓!~
     這個型號的power是用在~478的主板上面

网友:
已自行修復~請參考第一帖

TKS

网友(2009-05-23):
你好,我现在同样也遇到一个Dell HP-L161NF3P 电源故障,明显有问题的电容我都换了,但开机还是黄灯闪烁,同时开机时会听到电源里发出“嘶嘶”的声音,现在想请教你一下这个电源还有哪里有问题呢?谢谢·

网友:
请问楼主  :冷焊?什么是冷焊?我不明白你的‘冷焊’ 是指什么样的冷焊   一下是我在百度中查的不知道和你的意思一样吗 ?   1工作原理:
  利用充电电容,以10-3~10-1秒的周期,10-6~10-5秒的超短时间放电。电极材料与模具接触部位会被加热到8000~25000℃,等离子化状态的熔融金属以冶金的方式过渡到工件的表面。下图所示的是(堆焊,涂层)的示意图和各种特性。A区是堆焊到工件表面的涂层或堆焊层,由于与母材之间产生了合金化作用,向工件内部扩散,熔渗,形成了扩散层B,得到了高强度的结合。
  2.实现冷焊(热输入低):
  为什么能实现冷焊呢?如下图所示,放电时间(Pt)与下一次放电间隔时间(It)相比极短,机器有足够的相对停止时间,热量会通过模具基本题扩散到外界,因此模具的被加工部位不会有热量的聚集。虽然模具的升温几乎停留在室温,可是由于瞬时熔化的原因,电极尖端的温度可以到达25000℃左右。
  3.结合强度高
  利用星火冷焊修复技术,热输入低,为什么结合强度还是很大呢?这是因为焊条瞬间产生金融熔融,过渡到母材金属的接触部位,同时由于等离子电弧的高温作用,表层深处开成像生了根一样的强固的扩散层,呈现出高结合性,不会脱落。
  4.冷焊技术在印刷机滚筒修复中得到了应用

还有楼主请用简体中文好吗?这样方便大家好阅读 !

网友:
回楼上:

你没有注意到楼主是台湾同行吗?能参与到本论坛已属不易。他们习惯用繁体,专业用词可能多少也有差别。冷焊大概是虚焊吧?

网友:
都是中文,我初中没毕业的都能看懂,你为什么不能?
还有,在楼主的文章中使用的“冷焊”一词,随便猜猜都能知道是“虚焊”,说句不客气的话,你就这点本事?

网友:
一顆1000uf/10v測量為1350uf应该是正常的.应该是一個電阻有冷銲的问题.

网友(2010-01-23):
回复 网友A:

我也遇到这样问题了,换了电容也不行,不知道是说的哪个电阻缺焊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