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787N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09):
我有一个TCL787N的问题,开机就有答答答的声音,开机箱的后,听声音是行管附近的接触器的声音。我测了行管是好的,开机有55伏。推动有13伏。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请大家给我一个意见?谢谢!!

网友:
这个你要判断行电路起振没有???

网友:
检修这种情况的一般思路为.依次断开电源次级各组负载.断开那组负载后.电源输出电压恢复正常就检修对应的负载支路.

网友:
查下旁边的一个电解电容有没鼓包

网友:
有时继电器本身出问题也会

网友:
FBT坏了我修过很多象你说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