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七彩虹8600gt开机无显

楼主(2009-03-09):
手上有一块七彩虹8600GT/256M显卡
电容正常
其他器件对比另外一块修好的显卡参数一样
开机能有DI一声(正常开机声音)
GPU发热
但是无显
在线等
显卡

网友:
附图: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先用PCI看能不能找到设备

网友:
GPU附件应该有对地短路的元件,才导致的GPU发烫我碰到过几个这样的

网友:
GPU正常工作也发热的啊
8600的发热量比较大
感觉GPU能工作的
只是没有显示
不知道是不是
会不会是现存问题?

网友:
前阵子我修过跟你这块一个模样的8600,上机不跑码,后面加焊了GPU就好了。你先查看门电路是否良好

网友:
还是先查DC-DC电路!

网友:
应该没过保呢吧

网友:
这里的DC-DC是什么,如何测量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