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-fp71g+怎么拆外壳

楼主(2009-03-09):
手上有一太明基的71G+按键错乱
按关机变调整

是按键短路还是什么问题

那个外壳怎么拆啊

不想强拆搞花不好看

网友:
我手头上有个FP71G拆的方法你参考下,估计跟FP71G+差不多。
    首先,去四角的螺丝,然后取架子上的两个螺丝,这两个螺丝去后就可以把架子用力推下来,推下架子后还看到枚螺丝,去掉。然后从屏幕下方的两个小孔用一字螺丝刀轻轻的撬,撬完后里面的屏幕和前壳就可以一起取下来了。

网友:
說真格的~若是從來多不用"維修工具" 或是 你根本不沒修過東西的

勸你~找會的人~幫你@

如果說~看看分解圖 or 文字說明 ~ 你就能第一次拆~在拆成功的!~

那你就是高手中的高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