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C460M电池能开机,适配器不开机

楼主(2009-03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查查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用电池的时侯,3V5V都没,但能正常开机。用适配器时有了3V5V,但开不了机

网友:
3V-5V有短路的地方吧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要具体看的  没什么通病可言  就这么简单几句话 谁也给你说不清楚

网友:
本本波版主说的是,进水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,
你仔细看看有没有线路腐蚀的

网友:
进水后不能用一般的思路去修,最好先仔细检查主板上有没有氧化的地方。会少走很多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