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144主板关机自动又重启

楼主(2009-03-09):
自己用的MS-7144的主板,前段时间发现系统关机了又自动重启,就拆下检查,该机是用VIA的芯片组,IO是W83627的,开机电路是通过南桥控制的,检查开机端子电压偏低,才1.6V左右,把旁边的滤波小电容给拆了还是一样,,就跑线路,发现该端是通过一个472的排阻做上拉电阻,,直接进了南桥了,本着先简后难的想法,先换了排阻,,,这下电压上来了,3.3V,,,故障解决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