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主板声卡检测不到了

楼主(2009-03-09):
一梅捷sy-amns-rl主板(am2接口的),前一阵声音一会有一会没有就是声卡一会能检测到一会就没有了,现在彻底检测不到了,设备管理器里面直接没有声卡,BIOS里设置没问题,请问一下具体应该是哪有有总是呢?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吗?

网友:
是声卡芯片的问题,或是给声卡供电的78M05坏了,换了就OK了

网友:
先软后硬,声卡坏的几率不低,应该是ALC662的声卡吧

网友:
软件没有问题,声卡是ALC655的

网友:
有两个方面的原因,一是声卡,二是声卡旁边的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