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NF4 AM2,跑25代码。。。咋办??

楼主(2009-03-09):
映泰NF4 AM2,跑25代码。。。咋办??
CPU、内存都过了。。开机跑C1/C3/50/到25就停了。。。正常是过25,然后27才能开机。。
求高手赐教啊。。谢谢了

主板资料如下:

映泰NF4 AM2参数

集成芯片 声卡/网卡
主芯片组 nVIDIA nForce4
芯片厂商 nVIDIA
芯片组描述 采用NVIDIA nForce4芯片组
音频芯片 采用Realtek ALC655芯片 6声道声卡
图形芯片 无
网卡芯片 板载Realtek RTL8201CL芯片,支持10/100网卡
CPU规格

适用平台 AMD
CPU_种类 Athlon 64 FX/Athlon 64 X2/Athlon 64/Sempron
CPU_描述 支持AMD Athlon 64 FX/Athlon 64 X2/Athlon 64/Sempron处理器
CPU_插槽 Socket AM2
支持CPU数 1
总线频率(MHz) HT 1000
内存规格

内存类型 DDRII
内存描述 支持双通道DDR2 800/667内存
扩展插槽

显卡插槽 PCI-E 16X
PCI 插槽 4条PCI 插槽,2条PCI-E 1X
IDE 插槽 二个IDE插槽
FDD 插槽 一个FDD,接软驱
SATA接口 4个SATA接口,支持RAID 0,1,0+1
I/O接口

USB 接口 10个USB 接口
PS/2接口 PS/2鼠标,PS/2键盘接口
外接端口 音频接口
板型

主板板型 ATX板型
外形尺寸 21.8cm x 29.3cm
其它参数

电源插口 一个四针,一个24针电源接口
附件

随机附件 参数纠错说明书、驱动光盘、FDD/IDE数据线、挡

网友:
加焊桥吧,,,NF4的桥发热很大,很容易虚焊了,,,

网友:
排除桥虚焊就是,BIOS坏

网友:
看楼主的主板NF4桥片是属于被动散热!!!发热量很大造成热量聚集,过热容易造成桥虚焊,可使用风枪进行加焊,焊接前注意在桥周围涂抹一些焊宝,注意温度的控制

网友:
吹桥正面,风枪温度控制在多少度好?

网友(2009-10-07):
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温度控制在250~280就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