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云PX865PE Pro内存供电低,坏了个小三极管,那个管子如何代?

楼主(2009-03-09):
内存供电低1.95V,且ADL1087发烫!场管查了没问题.
有个小三极管坏了,如3#图.
请网友指教,先谢过了!

网友:
查1087输出3.3V是否正常

网友:
1087输出为1.9V.
换过一个1087后输出为2.4V左右,也发烫.就又换回去了.
再查与1087相连的一个三极管Q4坏了,看了应是338吧??!!如图,那可以用什么类型的替代?

网友:
338的PDF找不到,粗看了一下352的可以代??!!
有人代过吗?可否解答一下呢?
谢谢各位网友了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