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1南北桥俱损 还有个元件烧毁 大家看看是什么元件

楼主(2009-03-09):
接手的这台R51真残  南北桥都挂了 还有个元件烧成灰了 如图 大家帮我看看 这是什么型号元件 我看了貌似5脚的MOS管 不敢确定 在内存插槽下边一点 电池接口的正背面

现在我拆除了南桥 3vsb不短路了 但待机电压还没有出来 max1631的23脚0 为是不是北桥挂了(还没拆)也会影响待机电压?

网友:
北桥肯定不影响待机电流啊,待机的话,你多查查TB62501和PMH4的工作条件,烧坏的那个是Q35

网友:
燒成這樣~可能燒到板子內層了

网友:
是个场效应管。你可也看点位图和图纸

网友:
哎啊!怎么烧的啊  能接错烧的?~

网友:
我相信这板就算是点亮后呢?会有不充电问题的!那个管子有关于充电的,PCB~~~最多把PCB刮开,看有无短路了吧,后再找这个管子飞线到各各脚了!

网友:
那样的板子有修好的希望吗 可能问题多多哈

网友:
我换了南桥 拆了北桥(还没安上去) 接上假负载 一开机就断电 是不是没北桥不能开机?

网友:
日 假负载上反了(这个假负载连个座位标都没有) 换个位置 能开机不断电了 vcore还没有 上cpu 有电压 复位正常了 看来手上这个假负载是不支持迅驰 下一步要上北桥了

网友:
焊好了北桥 上U 上内存 post卡跑ED AO 电流停止0.48A 这个代码是什么地方毛病 是内存没过吗

网友:
手上刚好有这块板看了一下像是一个单mos管。smt code是658k。

网友:
0.48mCPU都没过吧..

网友:
不是0.48m 是0.48A   应该就是内存不过 不插内存跑E3 加上内存 跑ED

打内存卡阻值 两个槽不完全一样 一个槽是 四个地址线偏低   一个数据线偏高 插反面的内存槽 却是一个地址线偏高 一个数据线偏高(同上) 晕了 难道两个槽的地址线不是相连的?

网友:
双通道的吗?

网友:
貌似855gm不支持双通道

网友:
我把北桥拆了 阻值卡上还是有5个地址线阻值偏低 晕倒

网友:
烧坏的东西换上没?都整理没有?
你把北桥南桥都摘了也不会影响开机,也不会掉...你说的0.48A掉电真象是CPU...
自己在看看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