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开机代码89

楼主(2009-03-09):
有一块老板k7s5a,开机代码89,run不亮,但是风扇转,cpu和sis735有温度
ite8705和coms没有温度,请问一问题一般在那
谢谢
cpu

网友:
问题一般出在主板上
单纯看诊断卡,触摸芯片温度对维修来讲一点用处也没有
把测试经过和相关数据传上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