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格786FT 场上问题

楼主(2009-03-09):
一台美格的的786显示器 上五分之四正常,下面的五分之一有压缩。
场块换了 ,上面的电容也换过。
问题依旧
显示器

网友:
检查场输出IC的负供电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.

网友:
查场块供电正负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查枕行失正电路,

网友:
应该看看场负电压是不是比正电压低。如果低就先查主电源负电源滤波电容,然后再查负电压到场IC中间的保护电阻有没有变大。最后再查离场IC负电源最近那颗滤波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