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槽暴力拆除(适合刚刚做维修的朋友)

楼主(2009-03-09):
对于内存槽等通孔器件的拆除往往比较麻烦,在此说一下用风枪拆除的方法。
准备工具:
热风枪(我的是快克850A+)、镊子、尖嘴钳、废旧圆珠笔前端部分。

待修复的主板

待修复的主板

用尖嘴钳把塑料部分夹烂,并拆除

用尖嘴钳把塑料部分夹烂,并拆除

风枪边吹边用镊子拔掉引脚。

风枪边吹边用镊子拔掉引脚。

拔完的效果

拔完的效果

接下来要用的,放到嘴中口大的一段。

接下来要用的,放到嘴中口大的一段。

风枪加热后吹出焊孔中的锡

风枪加热后吹出焊孔中的锡

是不是不错哦

是不是不错哦

对灯检查,嘿嘿

对灯检查,嘿嘿

网友:
不错,对了,废旧圆珠笔前端部分,如何用,没说明

网友:
这个还挺实用的,呵呵

网友:
LZ可不能吸啊

网友:
这种效率太低下了,没有30分钟以上换不好一条槽。最好用铁皮档 红外下烤加上旋转风加热,取槽后继续加热,锡成液体时放槽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楼主,废旧圆珠笔的前端不会因为太热而融化吗?

网友:
不会啊,你把锡吹化后移开风枪再吹不就行了。嘿嘿。这种方法熟练后10分钟之内绝对换好一条。我最快纪录7分钟,嘿嘿

网友:
哈哈,楼主的功能很强悍呀!!

网友:
看我做了个东东,2分钟内拆下装上内存槽

网友:
圆珠笔的那部分还是没看明白!

网友:
10楼的工具应该是放到加热台上的锡炉吧,不过材料用不锈钢的好不粘锡,要是铁皮的就不行了。我也准备作这方面的工具来提高效率。

网友:
用 吸锡器好了

网友:
真的很暴力呀,估计板子上的数据线不小心都能被你搞断几条
我今天用852D加吸锡器,反面拆,5分钟下是下来了,就是槽子底部已烧焦,不能使用了。要换就必须用新槽,划不来.

网友:
真的很暴力呀,估计板子上的数据线不小心都能被你搞断几条
我今天用852D加吸锡器,反面拆,5分钟下是下来了,就是槽子底部已烧焦,不能使用了。要换就必须用新槽,划不来.
引用 网友A:


暴力也是有限度的,直到现在还没有弄坏过电路板。风枪温度时间长了就能控制了。工具再好也要有一定经验的,新手弄不坏一定数量的东西是练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楼主好有创意.

网友:
孰能生巧 多练习练习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都能把它拆下来 装上去还能用吗???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暴力   要是新手搞  板子不坏也累死了   要速度和熟练度 还是用锡炉实用些

网友:
是之太疯狂了!!

网友:
太暴力了吧?用锡炉多好啊

网友:
还是用锡炉换槽舒服 做质保很好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太好,不用新槽,,还要对,不然,有些脚不出来

网友:
别教坏新手了!用这么爆力的,主板能维修好吗?还是建议大家用“锡炉”吧,普通的锡炉也不贵,才几十元钱啊!好点才三四百元。

网友:
这种修法也不错,就是修时需要半夜拿回家自己偷偷搞了
在顾客面前这样修是不行D~~

网友:
怕怕的,咱刚来,学习学习。LZ超厉害

网友:
厉害 厉害 客户要是看你这样给他修板 非吃了你不可

网友:
圆珠笔筒应该是用来吹的吧

网友:
太麻烦了,用锡炉

网友:
LZ 圆珠笔那部分不错~~比较新异

网友:
有很多人担心这样拆的安全问题,其实这样拆比加热拆解要安全得多,加热往往会影响到周边元件。这样拆法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不会出问题。就是有点太费时,而且安装要先把那么多的孔捅开也真够麻烦。
斜口钳配合尖头钳拆解速度可以提高。背面用风枪细嘴强风吹,通孔速度比较快。

说暴力吗,根本谈不上。

如果有特制的锡炉是最好不过的事情,只要连拆带装速度快,很完美的。

网友:
够爆力  下次我也试试

网友:
这样做要是无铅的板子很难搞下来的

网友:
咱下次也试试行不行!!

网友:
早知道内存槽可以换,我就不用花三百元了,唉,真是学迟了,可我现在还是搞不懂,怎么才能学到主板维修哟,我是修手机的,楼主的方法,我完全可以操作的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只能把坏槽拆下。如果想把好槽拆下就不实际了。有没有人有好的办法把内存槽拆下可以备用的。前提就是没有锡炉。。。

网友:
用风枪+吸锡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

网友:
我还是很感谢楼主的,方法多种,你们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发表下,

网友:
看帖要仔细... 楼主 还强调  放到嘴中口大的一段。   吹啦....

网友:
不知楼主用尖嘴钳如何把塑料夹得稀巴烂的。确实要点功夫啊。用风枪换过几回。不过板子吹得变了形,后几次好多了,没变形。不过时间久了点,搞了半个多小时。我看别人用炉子几秒钟搞定了。还是工具要好,修东西才快准狠成。

网友:
没有实用性,娱乐娱乐还可以!

网友:
经验之谈,领教了

网友(2009-04-29):
受教了,你真厉害,圆珠笔如何用没看明白.

网友:
我早就这样干过 刚开始用废板试的没成功报废了 多试几次就好了 不过焊枪温度很重要 要控制好距离 我用的是吸锡枪 主要是去掉孔里的焊锡时 不小心会伤板的数据线 换上去我用烙铁焊的 要用新插槽 温度控制好一般都会成功

网友:
看来真不容易啦啦

网友(2009-09-27):
不错了方法,没有锡炉时是最好的方法

网友:
可行性很强了,大家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说那么多废话有么用,说别人的方法有问题,那你们就该把正确的方法告诉大家啊...光说不练没有新意哦

网友(2010-01-30):
买一个皮老虎,边用风枪吹,边打洞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楼主说得好,新手不弄坏点东西是不行的,我弄坏不少了。

网友:
很红很暴力

网友:
的确很黄很暴力

网友:
我上次一块865板两条内存被我用风枪和吸锡器搞得惨不忍睹,前面的数据线掉了好多。再也不敢练了。

网友:
在没有条件的状况下楼主的主意不错,谢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你真是太暴力了啊

网友:
波峰焊 怎么不用

网友:
拆下来還可以 但装上去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