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P4-PFC电源不通电。。

楼主(2009-03-09):
这个是长城ATX-300P4-PFC的电源,板上就一个烧焦的地方就R82炸了,不知道R82的电阻阻值是多少的吖,有没有朋友知道··? 本人没有画过电路图,第一次画,希望你们能看得懂···

网友:
ATX电源图纸与实物能一一对应上的不多,所以你最好能把这个电阻的周过电路自己画一下,大家帮助你分析一下,

网友:
R82不知道阻值是多少,不知道用什么替换·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参考一下。正常情况R82不会烧,可能还有其它问题。

网友:
但是,我的R82都没有了,用多少瓯装上去可以的呢

网友:
如果同上图,用18K试试吧。但愿不再烧。

网友:
手头上没有18K的,同样牌子的坏电源就有,但是电路不同的,都没有18K电阻···

网友:
那个电阻是那个地方呢,图上画出来看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图上的,看到了?

网友:
这个电阻是用来电压采样的,功率不会很大,1/4W就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怎么没有找到18K的电阻那??在那??

网友:
R82这是个15欧2W的电阻,这是早期的电路版本才有,后来的没有这个电阻了。这个电阻在上面的图纸上是R72,这个电阻很爱烧,你换个大点功功率的试试。

网友:
12楼说的没有错,
我刚好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电源.

查看了,是12欧2W的电阻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