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人小菜,自用七彩虹9550,画屏,不敢轻易下手,向高手求助!

楼主(2009-03-09):
首次发帖如有不当望海涵,一经指出立即改正。
开机logo就有问题:
dos下完全乱套:
bios 里也未幸免: mg]
索性:进入xp就这样:

因为轻易不敢操作,所以敢问那位高手,凭蛛丝马迹,提供点意见。
看过不少人用mbts 先测一下,但不知我的为和总是:faild to map register memory space.
我用的是带98启动模拟的光盘呀,还要怎么弄???

网友:
先用MATS4.78测试一下

新诚达 -10

网友:
也不一定全是显卡的错,你看看内存看,内存不好引起花花世界的也不少哦

网友:
手边有一块旧显卡,不花,估计不是内存的事,还有:俺的mats怎么总是错误提示呀。。

网友:
首先你用的软件就错了 MATS是测N卡的啊,9550是A 卡的,要用R3MEMID来测,而且是要在纯DOS下测的

网友:
根据经验是显存颗粒损坏或者显卡电容损坏导致的花屏。建议用DOS工具箱5。3进入DOS系统运行R3测试相关内存损坏情况。然后根据测试结果加焊相应显存看看效果。如无改善建议换掉该显存颗粒。

网友:
的确的A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