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PG电压,请指点一二

楼主(2009-03-09):
478主板,用假负载测试无核心供电,PG电压0.内存2.5V,北桥1.25V,AGP 1.5V。诊断卡RESET灯长亮,CLOCK灯不亮。以更换PWM 6301无效,再就不会修了。

网友:
看看内存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查电源灰线

网友:
查CPU电源芯片EN脚是否高电平。没有高电平EN下面的元件(一般接2个3级管控制)

网友:
VID EN 都是需要检查的关键信号

网友:
北桥供电1.25V低了点吧?查查北桥供电吧!

网友:
现将6301引脚实测数据列出来
1.0v
2.0v
3.3.3V
4.0v
5.0v
6.0.22v
7.0.31v
8.1.24v
9.0v
10.0v
11.5v
12.0v
13.0v
14.2.22v
15.2.22v
16.0v
17.0v
18.5v
19.0v
20.5v
三相供电PWM4未用

网友:
先查查看6301的PG输出电压是多少,不对的话查查和它相连的元器件,看看电源灰线8脚电压是否正确,还有看看6301 IC的几个测试点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