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拆除一相后输出还可以正常吗?

楼主(2009-03-09):
inter主板,775针的,原来是3相供电,现ADP3418K损坏掉一颗,无配件,可否拆除这一相剩下的上管和下管来工作?

网友:
应该不行吧,三相的IC 每相轮流导通,形成平稳的电压,要是去掉一相,不换IC的话,轮到去掉的那一相时不就没有电压了?那供电不就出现间隔了?

网友:
如果拆掉一相还正常 , 那这相岂不是多余的? 恐怕厂家舍不得下这个成本吧。

网友:
可以,但不稳定容易烧U,用功率小的U没有问题,试过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的,你的主板会很不稳定的

网友:
剩余两相会工作在过载状态
极容易发热、烧毁

网友:
一般可以的,拆掉一相之后可能会不怎么稳定。。我平时碰到3相的有1相的电感线圈很烫就直接拆掉的。用用还稳定,个别可能会不好,你拆掉试试看吧

网友:
我想短时间用还可以,但长时间用的话,可能两路工作会过载,造成工作不正常

网友:
这个是不能拆了用的,除非应急用才那么做,要不就买元件换了,,

网友:
等于小马拉大车吧。

网友(2009-04-30):
昨天遇到一INTEL原厂915PL,4相供电的,开机保护,测一上管击穿,元件一时找不到,索性将这组供电所有MOS和电感都拆了。开机正常,烤机48小时无问题,3Dmark也正常。哈哈,就这么用了。

网友:
我试过了,拆除一相后又出现另一个情况,就是开始烧其他相的MOS管。我认为是工作电流太大了,以为是方案不可行,但发现其他相供电都可以安装双下MOS管,只是原来没安装,索性全补上然后试机成功。只是对可靠性没进行严格的测试。

网友:
我记得场效应管事轮流工作的吧?你去掉一相握觉得是不能正常工作的

网友:
短时间可能行
我修过个865的用了3天就返回来了

网友:
楼主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后。你就知道是不是拆了之后能正常使用

电压大。电流就小。
电压小。电流就大。

网友:
看看PDF 里面有些可以改相数
但是不同的芯片屏蔽的方式不同
有点是把不需要的直接接地 或经过电阻接地!

网友:
看你驱动三相的IC是什么型号的,早期有的主板拆了一相也能跑,只是不稳定,少了一相的话CPU有时会因为供电不足导致无法启动/蓝屏/MOS部分很烫甚至烧掉等现象
现在部分新主板的供电是串在一起的,少一相无法开机(比如用VT1115做驱动IC的)

ADP3418K做驱动IC的话,少一相应该能启动,只是CPU要想工作必须那么大电流,少了一相,剩余的负载太重,要么很烫,要么用一段时间再烧一相。

网友:
拆掉一相有时是可以的,要看你的主板的用料怎么样了,如果都是很好的电容和足够大的容量,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

网友:
现在的三相不能坼,一相不正常,就都不正常了。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