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主板,嘀嘟嘀嘟嘀嘟嘀嘟报警声

楼主(2009-03-09):
有片昂达P5PE-X(856),本来南桥具烫,跟换北桥附近的两个场管后,恢复正常,但是,现在一开机就,嘀嘟嘀嘟嘀嘟嘀嘟嘀嘟的像救护车的报警声,诊断卡8402.请问问题出在哪。
主板

网友:
BIOS 出错会有这种报警-》刷BIOS 可查 BIOS座是否虚焊。
有的板子内存出错也有会。
有的板子PS/2口坏也会有-》去掉排容。

网友:
相同的主板,同一个故障点,报的错误千奇百怪,还需要你根据楼上的经验去查

网友:
清一下COMS看看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显卡报错的声音

网友:
那你有没有去看下那换的稳压管跟原来的是不是同极性的啊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