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511V 摔过.一开机电流到1A不动...

楼主(2009-03-09):
这个本本客户送过来时.屏摔坏了..本来换了.屏..就好了..试了一下.重启不亮了...插拔几次.亮了.客户走
后.第二天.打电话过来..在家老是死机..做了一下系统..重新启动..死机..再关机.再开.就再也不亮了..
到我这边..上可调电源..直接走到.1A ..不晃.不抖..................一气..热了.南.北桥...........中间.偶尔亮了..一次...再也没亮..........各路电压..测试全正常..............望.高手指教.从什么地方.入手.去...搞
重启

网友:
这种情况,我要修的话,先做南桥,再做北桥,不行就显卡.还有座.我前天修的一个台式机主板,就是,跑C1怎么修都不行,听客户说是摔的,是C51的,我直接把桥拿下来,掉了N个点....主板让它报费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