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上网

楼主(2009-03-09):
板载网片RTL8101L, 原本黄绿灯都不亮,换了网片后灯亮了,但还是上不了网。
SB也换了。
网络电缆拔下时,右下角图标上有X;插上时,先显示小黄球在动,过十几秒后,就显示惊叹号。
在设备管理器里,显示“设备工作正常”。
但在“网络连接”窗口中的图标上有惊叹号。
用命令ping测试,Ping本机地址,都正常,发送4包,收到4包。但Ping其他地址,如google, 显示:Ping request could not find host: www.google.com, Please check the name and try again.
在状态窗口中显示发送234,接收73.

请问,问题在那里?我该怎么查?

网友:
没人知道啊?是不是系统和驱动程序的问题呀?

网友:
我的电脑,右键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器 打开看一下网络设配器是不是有感叹号,如果有说明网卡驱动没有装好,另外你的拨号连接里有没有设置好用户名和密码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