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esktop board D845EIP/D845GVSR故障

楼主(2009-03-10):
型号如标题,启动主板无显示。加cpu假负载后测量,核心电压为0.33,reset无跳变。参考电压为0.2,PG信号电压也为0.33,PLL供电也为0.33。地址和控制线的阻值都相同。加pci假负载,2.5v供电正常,数据地址线阻值均相同。加上点没点开机键就自动启动。reset和power两点间电压均为3.25。测试卡显示F0。南北桥和cpu均没有温度。不知道从哪下手,请指教!!

网友:
换CPU供电的IC,型号为3180

网友:
intel板不上U不会供电,你是怎么上电的,强短PW-ON吗,我修过很多这板,都是I/O BIOS 和座空焊这三种故障,修复率100%

网友:
二楼说的我找不到.是adp3468吗?回三楼:我把电源插上,风扇就直接转起来了.另外我查到电源橙色接线柱对地的阻止只有110左右,这个正常吗?如果不正常,那是不是旁边的SMSC LPC47M172-NR出问题,因为我跑线路时,电源橙色接线柱是直接与SMSC LPC47M172-NR的11脚相连的.

网友(2009-04-23):
换了adp3468后,可以了!

网友:
可以提你主板的BIOS发给我们吗?261776593@qq.com

网友(2009-05-23):
我们这里有一块是开机不上电,必须要强制上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