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compaq V1000一插电自动重启,几次后才能亮,不能进系统

楼主(2009-03-10):
今天接到客户一compaq V1000的笔记本,一插电就自动开机,但此时并不能点亮,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然后再自动重启,CPU风扇转一下再停,主板诊断卡不跑码,如此反复3-4次,诊断卡才跑码,主板点亮,但提示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.press ctrl+alt+del.....,我试了硬盘是好的,内存也是好的,我有一次把硬盘抬起来时,能进了系统,怀疑南桥不良,用手压南桥故障依旧,按硬盘接口也不行,现在不知什么问题?目前两个问题,自动开机和不能进系统,请指点!

网友:
换EC!我修过几十片都是换EC好的,EC没程序!

网友:
是不是没加笔记本电池,我记得COMPAQ的笔记本很多都是不上电池插电就开机的。

网友:
正如大家所说,是CMOS电池没电了,另一个也解决,加焊了一下CPU供电的控制IC后OK,感谢大家的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