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拆焊电容最快的方法?

楼主(2009-03-10):
请问前辈拆焊普通电容最快的方法?还拆焊贴片电容最快的方法?请请了.

网友:
用斜口烙铁拆普通电容最快了,先在电容两脚加锡,然后同时加热即可。拆贴片最快的方法当然是风枪了啊温度调到2.5,温度4即可,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。得靠自己慢慢体会

网友:
拆普通电容后你还要清板上的锡,才能把新的电容焊上去啊???我想问的是拆了后再焊新的电容最快的方法.谢谢大家的回答!
如:(1)选择合适的医用空心针头拆焊

  将医用针头用铜锉锉平,作为拆焊的工具,具体方法是:一边用电烙铁熔化焊点,—边把针头套在被焊元器件的引线上,直至焊点熔化后,将针头迅速插入印制电路板的孔内,使元器件的引线脚与印制电路板的焊盘分开。

这样焊的话不要清锡了.焊的话就快点!只是在网上看到过还没试过有试过的朋友讲讲!

网友:
楼上的,主板用这个方法不好使,没有多少空隙。显示器可以

网友:
如果不是CPU座旁边位置上的电容的话,只要两焊孔的间距不是特别长,两焊点够铁头同时接触的话,同时化开焊点上的锡,然后再将电容从反面插上,即可。

CPU座旁边的电容没办法了。下掉的时候,先将两个焊点上锡,然后先化电容的一只脚,同时用手从反面往后掰,不是完全掰到底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另一脚。只要重复同样的操作2-3次,一个电容就可以下下来了。
这里的过孔只能用针头捅的,目前没有其它特别好的方法了。

下掉贴片电容的方法,基本上同2楼。两边的焊点加上比较多点的锡,最好能够同时连焊上,然后用刀头烙铁,很快就可以带下来。

网友:
K型烙铁头
烙铁=电容两脚加锡,一起加热
电容下来了
在加热+吸锡器
有眼了
装电容,别装反了
烙铁上锡
OK
收钱

网友:
用吸锡器是不是传统做法?但要是量大了.吸锡器用起来是不是不够快?

网友:
这样啊!吸锡器就不用了,直接一边加热焊锡一边装电容好了

网友:
用锡炉最快了,取和焊都很方便。

网友:
锡炉焊的话会不会有虚焊呢?

网友:
普通的电容我是用吸锡器的,感觉也很快的,并且不伤电路板,不过一般都是小量的换电容。
贴片的我是用铜丝做了一个U型的,正好对准贴片电容的两个脚,再用炉铁加热铜丝这样就可以取下了!!

网友:
呵呵!整的麻烦呀!尖钳子一夹,背面一烫,2脚分别一拨了事!焊更简单了!

网友:
我换过大一点的电容,用的普通的50w的内热式的电烙铁,只要是烙铁头够热,很简单的,拆个电容用不了三十秒!!拆小的贴片类电容用热风枪小头的喷嘴也好弄

网友(2009-06-14):
我建议名要怎么复杂我还是是同时楼上的有人说的,焊电容的时候烙铁上占点松香,就可以下来了很方便的,热风枪也可以换的

网友:
一个电容,至于这么复杂吗?我们又不是在生产线,分秒必争。拿个烙铁慢慢焊也超不过1分钟吧

网友:
学到一招~~~~

网友:
烧个锡炉。板子往炉子上一放,拔电容,安电容,剪脚,完了

网友:
有条件当然锡炉最快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