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 承运S280A 这里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09-03-10):
手上有个机子,客户拿来就没芯片(图中红线指的位置)请问这里应该是个什么芯片呢?

网友:
你把主板上的型号和芯片位置发过来。我找找看

网友:
芯片在主板上的位置是PU4
他旁边有个TL594是PU3
主板型号是hannstar j mv-1 94v-0 0543

请问版主是有板子还是有图纸。

网友:
这个不是主板型号。把板上的mylar都揭掉,再找找看。不止缺这个芯片,右边两个管子也下掉了。原来可能这个电源短路了。

网友:
型号是:P50CA0 REV:B2  37GP50100-B2

网友:
很遗憾,P50CA0我只有个显卡板的图。大开幕如果看见了帮忙也找一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看了一下只有两页内容(02 USB CON/1394 CON/LAN CON和01 CardReader(MS-POR/MMC/SD),不好意思帮不了你。
有张P53的很全,转出来你看看吧,估计差很多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