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内存认不对

楼主(2009-03-10):
主板插512m内存开机只认到10多m测1.5v 2.5v 3.3v电压正常 打阻也没发现不正常,时钟也有
各位指点一下

网友:
该条子插到别的主板上检测正常不?

网友:
内存问题吧

网友:
内存是好的别的板上可以用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内存,有时候能有时不能用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的事啊
换内存试了吗

网友:
如果是内存问题就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