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1600js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10):
各位高手好!我想请教一个问题:
我有一块WD1600JS(160G,串口)硬盘,出现了如下故障:
开机时敲盘,在BIOS中认出的型号不正确,认成了WDC ROM MODEL-HAWK-----
容量认成了8G
请问这个硬盘还有修复的可能吗?是什么问题?可以用什么软件修复?
请各位指教下!!!

网友(2009-06-26)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,估计是固件问题,但是固件没有啊,写不了

网友(2009-08-10):
板问题。或者固件的问题。。。

网友(2009-11-18)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有谁能解决啊

网友:
ID认错一般是ROM问题多点,也不排除有磁头损坏,这两个可能都不是换板能解决的.

网友:
反正PCI3K是不支持这个型号的,UDMA不知道支不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