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人的维修经验(希望新手朋友们不要走弯路)高手们不要扔鸡蛋!

楼主(2009-03-10):
故障:双敏X550 256M 128B 开机大花满屏坚道
维修步骤:
1目测显卡是否有烧灯烧掉件
2测DC-DC电路中是否有短路的元件
3若正常上机用相对应的软件测试
4看测试结果缩小故障范围(BIOS 显存  显存电路 GPU  )
5测显存AD值 一般都和贴片电阻,电阻,电容相连,可以直接测贴片电阻,可以根据贴片电阻大小来判断好坏

PS:软件测试结果为:MDA0 61   MDB0 4  19  21  22 23  33
此卡我换了4个560贴片电阻(56欧)后OK
显存型号为HY5DU561622CT-4

网友:
学习经验,谢谢LZ,
要是能指明一点它的供电脚就更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供电脚 核心电压VDDC1.3V   显存2.6V
具体位置在风扇边上有一对管是核心供电   显存供电是由一个单独D408场管供电的

网友:
谢版主,又有收获了

网友:
之所以写这些,希望新手朋友们在维修花屏卡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换显存,如果供电正常的情况下,首先就得看测试结果相对应的显存(显存数据脚、地址线、片选脚/CS)这样不易走弯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