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000 跑82反复重起

楼主(2009-03-10):
客户拿来说死机之后再重起就起不来了!反复重起不亮!供电都正常!时钟也有!桥也加焊过。还是老样子!请高手给点思路!
死机

网友:
82 键盘控制器接口测试结束,即将写入命令字节和使循环缓冲器作初始准备。查主板中键盘接口及键盘